[求助] virtuoso 关于PDK的安装

楼主(2020-04-25):
为什么安装pdk的时候出现这个问题安装不上?是我里面本来就有这个工艺库还是什么?是的话为什么我找不到求助!

网友A:
这个脚本好像是不光输入安装路径还要加上你自己命名的文件夹名字,比如/home/work/.cadence/work/pdk

网友:
貌似路径底下不能使用已有文件夹。

网友:
路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脚本好像是不光输入安装路径还要加上你自己命名的文件夹名字,比如/home/work/.cadence/work/pdk ...

我创建了还是不行

楼主:
对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有问题  和./文件夹有关系吗

网友B:
cd 一下这个路径进的去吗?
为啥装在一个隐藏路径里,比较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B:
cd 一下这个路径进的去吗?
为啥装在一个隐藏路径里,比较好奇

进得去 不建在隐藏路径也不行(其他新建的路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创建了还是不行

你试一下在.之前添加\

网友:
通常pdk没啥特别要求吧?为啥要隐藏文件夹?先重新建立个文件夹,里面是空的,安装试试?注意权限。

网友:
看這目錄應該是哪抓來的洩漏包啊!原始檔就一個ZIP解壓縮而已,估計這目錄也被解開過一輪。
直接先gunzip *.Z先把原本的*.Z解開成資料夾
原本目錄結構解開是
tsmcXXXX
models
Techfile
doc
pdkInstall.pl
執行pdkInstall.pl只是會自動對tsmcXXXX刪減元件,或解密的動作而已
UNIX的安裝只不過是解壓縮

网友:
我也想安装,你能教给我你怎么安装的吗?急用,多谢

网友:
首先确定上一级目录你有读写权限,其次最终要创建的这个目录要不存在。看报警的信息,是说这个目录已经存在了

网友(2022-03-16):
mark 回头来装

网友(2023-08-22):
范德萨范德萨

网友:
不提前创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