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下大佬们高频时MM1跟MM2的电流不相等如何产生ptat电流啊,如果说电流只是提供直...

楼主(2020-04-26):
请问一下大佬们高频时MM1跟MM2的电流不相等如何产生ptat电流啊,如果说电流只是提供直流工作点,那为什么还要考虑高频时候的稳定性

网友:
MM1和MM2的电流不一定非要相等,要看正温和负温的系数,镜像比例是多少才能是零温,这个结构我觉得温度系数还和MB2与MM1和MM2的比例有关,个人见解。

网友:
左边的MB2  QB1 构成diode负载的共源极放大电路,再经过RF、CF、M1负反馈,可能需要进行频率补偿,个人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