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7波形显示器直流扫描横坐标问题

楼主(2020-04-26):
遇到个IC 617 仿真波形查看问题,直流扫描vcc电压,观察信号随vcc的变化;打开波形发现波形的横坐标是以10的幂次变化的,看波形很不方便,怎么修改称正常直流上电变化啊??求助

网友:
如果仿真设置的就是10的幂次方,那好像不好改。要么左键点击X轴下面,然后右键,去掉log scale的√试试?

楼主:
顶一下,新手求助啊

网友:
二楼不是告诉你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