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用skill做schematic器件的替换

楼主(2020-04-26):
Find and Replace只能替换一个参数,不能同时替换library name 和 cell name.
谁能分享skill 脚本?谢谢

网友:
Hi...
Contact me for skill script automation services.

楼主(2020-08-04):
已有方案能凑合 用。

网友A:
可以试试在find/replace下拉列表中选择master, 可以同时替换lib, cell和view
Search For lets you specify the search criteria.
The cyclic field contains a list of frequently used properties.
When you select master from the cyclic field, you must specify a property value. You
cannot use wildcards for master property values.

Replace With lets you specify values for the replace action.
The cyclic field contains a list of frequently used properties.
When you select master from the cyclic field, you must specify a property value. You
cannot use wildcards for master property values. You must type the exact value.
When you select master from the list of property names, you must specify a property value of the form "libname cellname viewname"

楼主(2020-09-18):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在find/replace下拉列表中选择master, 可以同时替换lib, cell和view
Search For lets you specify  ...

明白了。谢谢!!!

网友(2025-04-17):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在find/replace下拉列表中选择master, 可以同时替换lib, cell和view
Search For lets you specify  ...

感谢大佬,确实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