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算法验证的方法

楼主(2020-04-26):
本人目前在做视频编码器,想对现有的编码器的算法进行改进。
现有的编码器算法为成熟的标准算法。
如果我想改变当前算法中的一些规则,需要用什么方法进行验证呢?用什么软件呢?visual studio还是matlab?
q求大神指导!!

网友A:
现有算法是直接拿来用的?是什么格式的?

网友B:
对于视屏而言,编码和解码的侧重点是有点区别的。感觉编码要好做的多。
就验证而言一般是不会修改算法的,会认为算法模型是ok的,一般都是用现成的算法模型作为参考模型,验证做的比较多的就是随机修改编码参数,生成合适的原始码流
如果要修改算法的话,那么应该先对修改过的算法进行充分验证,然后才可以结合UVM/VMM对RTL进行验证,算法模型一般都是c或者C++版本的比较常见吧。对工具的依赖程度并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有算法是直接拿来用的?是什么格式的?

是c代码,很详细的描述了编解码器的实现过程。但是我没有做过c相关的项目,不知道能不能直接用。
所以想问一下大佬对于这种视频类的编解码器要怎么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视屏而言,编码和解码的侧重点是有点区别的。感觉编码要好做的多。
就验证而言一般是不会修改算法的, ...

这个算法是VESA的DSC编解码器,同时提供的C代码,在一个c文件中 同时描述了编码器和解码器的两种算法。
我尝试过直接把整个model的文件夹全部导入到visual studio中,但是没有成功。
不知道是提供c代码的问题还是我的方法有问题,求大佬指导!!!

网友:
按理说C语言是由负责算法的同事提供的,一般他们会整理好的,可以直接使用vs或者gcc搞定。如果没有算法人员,那么一般也不会由验证人员负责,验证人员负责这个部分的风险会比较大。
验证上一般是用gcc或vcs直接编译c代码,使用dpi或者system的方式直接调用,在uvm/vmm中比较结果。需要注意的是一般linux运行与64bit的,需要确认一下c代码能否运行在64bit的模式下,有的时候需要使用-m32 进行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