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IA低频截止频率的疑问

楼主(2020-04-26):
TIA设计有一低频截止频率要求,比如我现在的设计里要求低频截止频率要低于100kHz。这一要求的意义是什么呢?100kHz处是要有什么功能是日后使用时要用到的么?

网友:
可能是TIA设计中要求有DC-offset cancellation,担心会存在高通滤波器的情况,
所有才会有低频截止频率的要求。

网友:
对于单位增益带宽同样的运放的,-3dB带宽变小,则说明增益要求很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