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电路相位裕度

楼主(2020-04-26):
在带隙电路的运放正负输入端都相等,但仿真相位裕度结果如下图,电路图就拉扎维最基本的那种,请问一下为啥相位裕度下降这么快啊

网友:
分析下零极点吧。而且你这个带宽基本也算是没有了。

网友A:
我想问你是怎么定位到0dB这个点的,我挪动了好久就是到不了0dB,总是差百十m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你是怎么定位到0dB这个点的,我挪动了好久就是到不了0dB,总是差百十mV

...

双击标记点手动设置

网友:
上电路图啊,,没有图分析不了

网友B:
相位阈度不足,正负端也会有钳位的效果,主要精力还是放在环路上吧,最好能上个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位阈度不足,正负端也会有钳位的效果,主要精力还是放在环路上吧,最好能上个电路图 ...

电路图已发,就完全一样的结构

网友C:
楼主先看电路的静态工作点吧。放大器各个管子是否在饱和区?两条支路的电流是否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先看电路的静态工作点吧。放大器各个管子是否在饱和区?两条支路的电流是否相等? ...

谢谢,最后发现是启动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