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设计

楼主(2020-04-26):
【求助】设计的PLL在仿真条件:SS工艺角,1.3V电源电压(典型值为1.5V),温度105℃下,没有办法锁存,控制VCO的电压一直充电充到了将近1.3V(正常值800mV左右)。请教,可能是哪个模块出问题了?低通滤波器中的电容为MOM电容。谢谢,请不吝赐教。

网友A:
會不會也許是 VCO的輸出頻率已經超過可以鎖定的範圍了?
就是VCO的tuning range也許要在寬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也許是 VCO的輸出頻率已經超過可以鎖定的範圍了?
就是VCO的tuning range也許要在寬一點? ...

谢谢,我来看看。我全corner仿真,就这个工艺角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也許是 VCO的輸出頻率已經超過可以鎖定的範圍了?
就是VCO的tuning range也許要在寬一點? ...

是的,在这个条件下,VCO结构给出的输出频率太慢了。请问,能不能指导一下,这个问题应该从哪边纠正?谢谢!

网友B:
vctrl电压到vdd了,说明VCO的band频率没选对,选得太小了,你可以减小LC tank中的电容值让振荡频率增加一些。如果你有band选择控制字的话直接减小接入LC Tank的电容值就可以了

网友:
就實驗性質來說的話應該就直接先把LC調小看看就知道是不適這個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vctrl电压到vdd了,说明VCO的band频率没选对,选得太小了,你可以减小LC tank中的电容值让振荡频率增加一些 ...

谢谢,确实是我的KVCO选的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