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怎么仿真

楼主(2020-04-26):
照着资料设计了一个adc,现在想做一下仿真验证功能是否正确,spectre里加时钟信号好像超级慢,有其他的办法吗?
希望能够获得比较详细的讲解,平时只用ade l仿真过bgr、运放之类,xl也才仿真过工艺角,讲粗了怕听不懂(哭)

网友A:
加时钟信号超级慢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时钟信号超级慢是什么意思

加了时钟信号仿真速度特别慢

网友:
ADC的瞬态仿真就是慢,仿真精度与速度是矛盾的,没办法。你可以在ADE的High-Performance Simulation Options 里选用APS模式进行仿真,还可以设置多核多线程。速度能提高很多。另外不要把所有节点的信号都保存,只保存所关注的信号。

网友:
有詳細教程嗎?關於ADC仿真?好像不容易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了时钟信号仿真速度特别慢

这个可能也是电路规模太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