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各路师哥师姐!!!拿到电路原理图,如何能快速预估模块面积,进行floorplan

楼主(2020-04-26):
望各位师哥师姐赐教了

网友:
这个直接通过原理图真没法预估,必须要看到全部的layout器件才能预估。

网友:
把器件全部调出来,简单的布局,可以估算得比较精准

网友:
如果你用的是L,那你就用XL将器件全部调出来,很快就能预估个大概

网友:
直接XL就好,还要注意电位的问题,如果电位都一样那就更好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