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时电阻2端识别方向

楼主(2020-04-27):
LVS 时电阻2端PLUS,MINUS识别方向,必须版图上也要按照顺序连接,不知道怎么在LVS时忽略这个?

网友:
虽然我不太清楚,但是你可以看看LVS option里面的Gates选项卡中下面的内容,看看选哪个合适,或者全都试验一遍。你如果是XL你可以试一下L

网友:
看看swap之类的option

网友:
这个比较复杂。
你要看下你LVS中对这个电阻的定义,它两端是不是同样的layer,还是说本身这个电阻就要区别正负极
然后LVS里一般有一个命令
lvs builtin device pin swap 看看是yes还是no ,可以控制是否允许端口互换。

网友:
按照楼上的,去LVS文档里面LVS steup options 下面找。需要认就yes,不需要就no。

网友:
LVS RECOGNIZE GATES NONE //Calibre default is ALLLVS BUILTIN DEVICE PIN SWAP NO
然後你電阻DEVICE識別的兩PIN LAYER必須是一樣的 tndiff(PLUS) tndiff(MIN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