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 DVE快捷改变信号颜色

楼主(2020-04-27):
求助各位大神,使用VCS DVE进行debug过程中,波形图中某个信号需要改变颜色突出一下,不是改变信号名称。有没有什么快捷键,或者哪个选项可以实现?谢谢!!!

网友A:
设置成信号名和波形颜色同步就OK

楼主(2020-08-10):
引用 网友A:
设置成信号名和波形颜色同步就OK

感谢~
能不能具体告诉一下在哪个选项下么?Edit/Preferences 对话框出来后左边一列有Categories,里面的waveview好像没有这个设置。
或者,在信号名称右键出来的选项中Highlight Item也只是高亮的信号名称,并非对应的波形信号高亮。
请帮忙具体一下,谢谢啦~

网友B:
右键最后一个Properties,选Custom color。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键最后一个Properties,选Custom color。

成功了,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设置成信号名和波形颜色同步就OK

怎么设置呢 DVE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设置呢 DVE

dve里面把信号拉出来后,鼠标选择信号名称,右键选择属性,里面就跳出前面提到的那个对话框了,然后勾选上即可。

网友D(2024-12-29):
引用 网友B:
右键最后一个Properties,选Custom color。

您好,请问DVE可以换波形的背景颜色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好,请问DVE可以换波形的背景颜色吗

不好意思,好久没用,不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