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启动installscape遇到的问题,请求指点。

楼主(2020-04-27):
首先sh iscape.sh 会报错。如下:Initializing InstallScape using JVM at /home/software/IScape/IScape04.23-s008lnx86.t/iscape.04.23-s008/runtime/LNX86/bin/java. This might take some time...
Exception in thread "main" java.lang.UnsatisfiedLinkError: /home/software/IScape/IScape04.23-s008lnx86.t/iscape.04.23-s008/runtime/LNX86/lib/i386/xawt/libmawt.so: libXtst.so.6: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at java.lang.ClassLoader$NativeLibrary.load(Native Method)
        at java.lang.ClassLoader.loadLibrary0(Unknown Source)
        at java.lang.ClassLoader.loadLibrary(Unknown Source)
        at java.lang.Runtime.load0(Unknown Source)
        at java.lang.System.load(Unknown Source)
        at java.lang.ClassLoader$NativeLibrary.load(Native Method)
        at java.lang.ClassLoader.loadLibrary0(Unknown Source)
        at java.lang.ClassLoader.loadLibrary(Unknown Source)
        at java.lang.Runtime.loadLibrary0(Unknown Source)
        at java.lang.System.loadLibrary(Unknown Source)
        at sun.security.action.LoadLibraryAction.run(Unknown Source)
        at java.security.AccessController.doPrivileged(Native Method)
        at java.awt.Toolkit.loadLibraries(Unknown Source)
        at java.awt.Toolkit.<clinit>(Unknown Source)
        at com.khanpur.installer.gui.InstallerUI.main(InstallerUI.java:107)

论坛中搜索的方法
1.yum install glibc.i686 libXtst.i686
提示:
Loaded plugins: fastestmirror, refresh-packagekit, security
Setting up Install Process
Loading mirror speeds from cached hostfile
* base: mirror.bit.edu.cn
* extras: mirror.bit.edu.cn
* updates: mirror.lzu.edu.cn
http://mirror.bit.edu.cn/centos/ ... epodata/repomd.xml: [Errno 14] PYCURL ERROR 6 - "Couldn't resolve host 'mirror.bit.edu.cn'"
Trying other mirror.

2.$ sudo apt-get install libxtst6:i386
提示:bash: $: command not found
解释:这个我是在/usr/lib64里直接su后运行的,这个路径下有libXext.so.6

楼主:
第一次弄这个,所以一头雾水,还望高手指点。

网友:
什么系统?

楼主:
您好,CentOS,我已经安装了i686(32位),但是提示和64不能共存,我是不是必须删掉64位的?
以下是报错:
Protected multilib versions: libXtst-1.2.3-1.el6.i686 != libXtst-1.2.2-2.1.el6.x86_64

楼主:
OK,已经成功了。

yum XXX --setopt=protected_multilib=false,虽然想解决并不想用--setopt,但是实在搞不懂,就这样吧。

网友(2023-11-22):
ubuntu 下  apt-get install libxrender1:i386 libxtst6:i386 libxi6:i3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