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各位大神,vpulse里的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为何不能为0

楼主(2020-04-27):
求助各位大神,vpulse里的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为何不能为0,只要设置为0就会报错,想问问大神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新手不太会。

网友:
时间为零,意味着在同一个时间点有两个电压值,这是不合理的吧。

你要时间短可以把上升下降时间设置为1ps,或者1fs,设成0,不合适。

网友A:
为什么想要设定为0呢,实际电路中永远不会是0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想要设定为0呢,实际电路中永远不会是0的啊

嗯嗯,我只是想试试看0的时候的效果

网友:
对的,设置成0的话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