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calibre 提取DSPF 会额外提出电阻阻值

楼主(2020-04-27):
*|DSPF 1.5
*
*|DESIGN "test"
*|DATE "Mon Apr 27 09:00:30 2020"
*|VENDOR "Mentor Graphics Corp."
*|PROGRAM "Calibre xRC v2014.4_18.13"
*|DIVIDER /
*|DELIMITER :
*|BUSBIT []
* Nominal Temperature: 27C
* Circuit Temperature: 27C
*
.subckt test
*
*|GROUND_NET 0
*
* Net Section
*
*|NET net02 3.35317e-16
cg_1 net02 0 3.35317e-16
*
*|NET net01 3.35317e-16
cg_2 net01 0 3.35317e-16
*
*|NET net04 3.35317e-16
cg_3 net04 0 3.35317e-16
*
*|NET net03 3.35317e-16
cg_4 net03 0 3.35317e-16
*
*
* Instance Section
*
XRR0 net02 net01 rppo1rpo 1338 w=2e-06 l=8.92e-06
XR1 net04 net03 rppo1rpo_pure5v l=8.92e-06 w=2e-06
*
.ends
*
上面的DSPF文件,在Instance Section中 电阻R0 多提一个“1338”的阻值。 我不希望有这个参数,因为在spectre跑EMIR的时候会报错,认为是一个没定义的model。我希望提出来的是R1那样的形式,请问哪里可以设置calibre或者跑spectre的时候怎么忽略这个错。

下面的是所对应的网表
.SUBCKT test
*.PININFO
RR0 net02 net01 1.338K m=1 $.MODEL=PR
XR1 net04 net03 rppo1rpo_pure5v l=8.92u w=2u m=1
.ENDS

求各位大侠帮一下!!!

网友(2022-09-15):
Hi 请问您有关于dspf文件语法格式的资料吗?最近需要用到 ,想学习下

网友(2024-01-16):
请问为什么会多提出来一个电阻阻值?以及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如何解决的?

网友A(2025-01-04):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5-02-14):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rm电阻的问题,网表里面删掉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