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仿真电感时,EMX的scale=0.9如何添加上去

楼主(2020-04-27):
请问:ADS仿真电感时,EMX的scale=0.9如何添加上去?
看了下ADS的 .ltd文件,没有EMX中scale=0.9这句话,那么ADS是如何知道layout要shrink 90%的呢?

有大佬知道如何处理吗?

楼主:
EMX的  .proc  文件中最后一句: geometry scaling 0.9
ADS的  .ltd     文件如何实现上面的语句呢?

网友(2021-01-28):
请问楼主,所有工艺下电感都会shrink90%吗

网友A(2022-03-08):
ads 手动scale一下

网友(2022-10-28):
引用 网友A:
ads 手动scale一下

请问怎么手动调?

网友:
edit里面吧,你找找

网友B(2023-05-26):
在衬底目录下有个地方可以设置

网友(2024-11-01):
引用 网友B:
在衬底目录下有个地方可以设置

可以说一下具体的地方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