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ilvaco仿出击穿特性杂乱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4-27):
求助大佬,atlas仿的vdmos的击穿特性曲线在0左右上下波动是什么原因?

楼主:
附上结构语句
go atlas

mesh

x.mesh loc=0 spacing=0.
x.mesh loc=1 spacing=0.1
x.mesh loc=2.4 spacing=0.1
x.mesh loc=3.75 spacing=0.1
x.mesh loc=3.8 spacing=0.1
x.mesh loc=4 spacing=0.1
x.mesh loc=4.75 spacing=0.1
x.mesh loc=6 spacing=0.1

y.mesh loc=-0.1 spacing=0.0
y.mesh loc=0 spacing=0.05
y.mesh loc=0.25 spacing=0.08
y.mesh loc=0.7 spacing=0.05
y.mesh loc=4 spacing=0.5
y.mesh loc=5.5 spacing=0.08
y.mesh loc=7 spacing=0.5

eliminate columns x.min=0 x.max=4.8 y.min=1.5 y.max=4.8
eliminate columns x.min=0 x.max=4.8 y.min=6   y.max=7

region num=1 y.min=5.5 y.max=7 mat=sic-4h
region num=2 y.min=0 y.max=5.5 mat=sic-4h
region num=3 y.min=0 y.max=0.7 x.min=0 x.max=4.75 mat=sic-4h
region num=4 y.min=0 y.max=0.25 x.min=0 x.max=1 mat=sic-4h
region num=5 y.min=0 y.max=0.25 x.min=1 x.max=4 mat=sic-4h

region num=6 y.min=-0.1 y.max=0 mat=Oxide
region num=7 y.min=-0.1 y.max=0 x.min=0 x.max=3.75 mat=AlN
region num=8 y.min=-0.1 y.max=-0.05 x.min=3.8 x.max=6 mat=PolySilicon

elec num=1 name=gate region=8
elec num=2 name=source region=7
elec num=3 name=drain bottom

doping region=1 uniform conc=1e+19 n.type
doping region=2 uniform conc=7.5e+15 n.type
doping region=3 gauss conc=2.7e+17 p.type peak=0.45 characteristic=4.8
doping region=4 gauss conc=3e+17 p.type peak=0.12 characteristic=1
doping region=5 gauss conc=1e+19 n.type peak=0.12   characteristic=3.8

save outfile=vdmos0.str

网友(2021-09-09):
大概率是不收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