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容共模反馈电路的仿真问题

楼主(2020-04-27):
想请教一下各位,开关电容共模反馈电路加入到运放中后该怎么仿真?我目前是用的瞬态,单独仿真的时候Vcmfb与Vb接近,但是加入到运放中后就出问题了。
采用的电路就是最基本的开关电容共模反馈电路,控制主运放电流源的栅压。

未加入共模反馈时,瞬态仿真的波形就是比较标准的正弦波,但是加入之后仿真波形就很奇怪。

本人是模拟小白...实在分析不出来原因,也不知道用瞬态仿真是否合适,麻烦大家指导指导,感谢!

网友:
你先把开关尺寸调好了,开关尺寸改大点儿;再看是否跟共模反馈的频率有关;然后看看控制开关的信号有没有交叠。
另外电容两端的电压可能需要初始化。如果是做tran仿真,用nodeset设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白呀,你这也太白了点儿吧。
开关有那么小的尺寸吗?你先把开关尺寸调好了;再看是否跟共模反馈的频率有 ...

感谢感谢...因为本科主要做数字方向,现在毕设要做个模拟的...很多都不懂

网友(2020-11-18):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因为本科主要做数字方向,现在毕设要做个模拟的...很多都不懂
...

开关电容共模反馈开关本来就取最小值,防止电荷注入的影响

网友(2021-02-24):
您好,本人也在调试个全差分放大器,请问您这个调好了吗?可以发给我个cadence的project吗?1336340698@qq.com

网友:
您好同学,本人也在调试全差分放大器,调试过程就是不能放大。请问您的调试好了吗?好了的话,可以发给我一份cadence的project吗?邮箱133634069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