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ota运算代码怎么看

楼主(2020-04-27):
100资产
代码:(DG su 0.43)+(SP * (AA+(SP+SN)*DG)sd 0.33)

su 0.43  ,sd 0.33和符合+ - *都是啥意思?

网友:
SU = size up,表示每边往外扩大
SD = size down,表示每边往内收缩
+ 表示加起来,OR操作
- 表示减去
* 是与操作

楼主:
学习了,感谢大佬

网友:
Notice: “+” Means Or, “*” Means And, “-” Means Not, “su” Means Sizing Up, “sd” Means Sizing Down.
Priority of operation: 1st:{ }, 2nd:[ ], 3rd( ), 4th:*, 5th:su and sd, 6th: + and -

网友:
借楼问一下,像这种复杂的运算大家都怎么看的:((((-((nwell+(hvnw su 1))+p_sub))-((hvoxide*thin) su1.5))-((lv*thin) su 1.5))-(ndrift su 2.5))+pwell,JDV的时候每次都看得晕

网友:
借楼问一下,大家JDV的时候这种复杂运算都怎么看的:((((-((nwell+(hvnw su 1))+p_sub))-((hvoxide*thin) su1.5))-((lv*thin) su 1.5))-(ndrift su 2.5))+pwell

网友(2022-01-18):
用calibre drc跑,具体部分rule如图
- 改成not,+改为or,*改为and
()su 5=size up 5改为 size () by 5
()sd 5=size down改为size()by -5

我习惯是把整个运算全部复制进去,然后批量替换+、-、*。su、sd的定位括号位置改,然后load rule查错,没错就flatten跑,要看哪个运算结果drc results那里点亮看就好了,大差不差。用skill IDE改就很方便,不用自己数括号,直接定位

网友A(2023-04-07):
((!((NW省略         请问:这个(!(怎么写,我试过用 (NOT ( 或 ( NOT( 或 (REV ( 都不对
请问有大佬怎么写嘛

网友(2023-08-25):
8楼解决了吗?

网友(2024-07-28):
楼主可以分享下完整的LOTA文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NW省略         请问:这个(!(怎么写,我试过用 (NOT ( 或 ( NOT( 或 (REV ( 都不对
请问有大佬怎么 ...

请问这个问题找到答案了吗? !是什么意思?

网友:
lota运算代码拆分小工具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