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请问,调出来的mos管一些layer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0-04-27):
我从库里边调出来mos管,看到有几个层不是很了解,想请问大家这是什么? 1.PLDMK,NFDMK是什么层呢,还有一个M1pin是干啥的?
2.我想实现管子的源漏共用,请问两侧的冗余栅应该怎么删去呢?  我现在是flattern之后把这个删掉的,但是感觉好麻烦,能否直接调出一个没有两侧冗余栅的mos管呢?
3.如果两个宽度不一致的mos管进行源漏共用,他们之间应该是怎么练到一起的? 直接把有源区拼到一起就好了吗?

网友:
PLDMK 应该是PLOY的DUM层,有些工艺的DRC有要求在同一块AA层区域内的MOS最两端加上这个DUM层,NFDMK也是一样,PDK内mos的parameter应该有个选择项可以把PLDMK这层去掉的。

网友:
pin就是端口啊,对应电路中的pin啊,你不打pin你怎么过LVS
2.调出来的时候应该有选项可以去掉吧
3.源漏共用源区连在一起就行,注意drc,但是有些工艺,不同注入的源区是不可以连在一起的

网友:
去看design rule file

网友:
你这是用的什么工艺?
1。层次不了解design rule都会有解释
2.你layout跟schematic关联上把两个MOS贴一起他就会自己合并掉,或是Q改掉MOS的display。

网友A(2020-08-21):
你好,请问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遇到同样的问题,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遇到同样的问题,求指教

你好,抱歉才看到消息。我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呢,我还是不知道这些层是什么意思,但是我看了库里边的一些标准单元的版图,AND OR 门这些,是没有这个层的。我把这些层删掉之后画版图,DRC LVS都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抱歉才看到消息。我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呢,我还是不知道这些层是什么意思,但是我看了库里边的一些 ...

看看你的PDK中的design rule,从你的截图display看应该是smic的PDK,PLDMK,NFDMK都是用于lvs中识别特殊器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抱歉才看到消息。我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呢,我还是不知道这些层是什么意思,但是我看了库里边的一些 ...

谢谢,这是加了dummy poly后需要的某些层,mos管里删除左右两边的dummy poly后这些层就没有了。reference manual.pdf里面有写到。

网友(2025-01-05):
引用 网友B:
看看你的PDK中的design rule,从你的截图display看应该是smic的PDK,PLDMK,NFDMK都是用于lvs中识别特殊器 ...

前辈你好 为什么在官方的电感中也有这些层呀?

网友:
看下对应工艺的design rule

网友:
design rule能查到的,不要问别人,可以去问问同事design在哪,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