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导入design kit 工艺库问题求助

楼主(2020-04-27):
      你好,我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尝试用了很多方法都解决不了。

      我已经获取了tsmc 18rf deisgn kit文件,打算在ADS2017中使用TSMC18RF工艺库。以下是我详细的操作过程:

      ①通过DesignKits->Manage Favorite Design Kits->Add Library Definition File ...->选中.defs文件 导入工艺库文件,如图一所示。
      ②接着file->New->Workspace 新建工程, file->New->Schematic 新建原理图  如图二所示 。
      ③DesignKits->Manage Favorite Design Kits 选中TSMC18RF的In Current Workspace 如图三所示。
      ④在新建的原理图文件中,调用TSMC18RF工艺库器件绘制原理图,如图四所示。
      ⑤最后点击simulate后,出现如图五所示的错误。

        求助一下,这错误怎么解决?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图三

图三

图四

图四

图五

图五

网友(2021-09-15):
同样的问题

网友(2024-06-26):
要加一个库的控件,就是tsmc专用库的控件

网友:
没有加库中自带的控件,你加上去应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