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上电复位电路问题

楼主(2020-04-27):
求各位大佬帮我看一下该上电复位电路是否有电流镜的结构,小弟是初次接触微电子专业,求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楼主:
二楼还是我的

网友:
M1,M2是电流镜结构,当电源电压从0-VDD时,M5管导通,电流镜复制电流给C1充电至高电平,经过施密特触发器后将复位信号给下一级的,施密特触发器主要是避免A节点电压波动而导致输出翻转,影响芯片正常工作

网友:
最左边一路是上电启动电路会产生一个电流,该电流通过电流镜M1、M2给到M2的支路,然后A点上升

网友:
原文发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