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装库时遇到问题

楼主(2020-04-28):
各位老师,本人刚接触cadence,在装库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请各位老师赐教!!!
在装tsmc18的库的时候,不小心前面的analogLib库变灰了。如下图。
下面的提示是这个
现在analogLib库无法使用。
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谢谢各位老师了!!!

网友:
去看一下,这个路径是否存在,是否有读取权限

网友:
在cds.lib文件里加上一行:
include $CDSHOME/share/cdssetup/cds.lib
刷新,就好了。有可能会报重复定义,一般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