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 +notimingcheck 仍有x态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高手指点一二

楼主(2020-04-28):
(图片)

楼主:
忘记说了,这是pr后仿真的情况,综合后仿真是没问题的。

网友A:
trace一下就知道了,原因有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ace一下就知道了,原因有很多

trace过了,是个环状结构,所以路径上的信号都是x,就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好奇怪按理说如果FM都过了DC网表仿真可以过的话,PR的应该加了notimingcheck和nospecify也应该没问题的。把nospecify也加上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trace过了,是个环状结构,所以路径上的信号都是x,就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

如果是logic loop 那就有问题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你用check_timing看看吧

网友:
对,我以前遇到过,如果是Loop结构,里面可能有需要加SDF时延信息才能继续走下去的逻辑,如果你不加SDF就可能有问题。综合网表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