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佬帮忙看下脚本

楼主(2020-04-28):
我需要把句子中的大写转换成小写,就这个函数而言,为啥匹配会出现问题?
匹配大写字母不应该是 /【A-Z】+/  ?    可我测试总感觉就是匹配有问题,,如果
单匹配一个大写字母脚本就没问题。
求解!!!!!!!!!!!

楼主:
求解求解求解!!!!

楼主:
求大神解答

网友:
awk不熟,+是量词是至少匹配一个(所以一个字符串没问题),按照您的思路,应该要先分割字符串成单个字符

直接使用tr吧,echo AAbbcc | tr 'A-Z' 'a-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