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后仿真中,弹出map calibre device问题

楼主(2020-04-28):
本人再做后仿的时候,没有弹出map calibre device这个窗口,从而生成的view clibre 打开没有寄生device,而且也没有网络连接关系。
请教大神们帮忙解决下

网友A:
退出cadence软件,删除启动目录下原有的cellview.cellmap文件,重新进行寄生参数提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退出cadence软件,删除启动目录下原有的cellview.cellmap文件,重新进行寄生参数提取 ...

还是一样没有弹出窗口,然后新生成的 calview.cellmap文件内容是空的,求解决方法

网友B:
calview.cellmap是需要自己写的,自动生成的即使可以提取出来,器件参数也可能不对,自己写好calview.cellmap加载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lview.cellmap是需要自己写的,自动生成的即使可以提取出来,器件参数也可能不对,自己写好calview.cellm ...

我网上看了很多流程和帖子,没有一个是有说到自己写calview。cellmap  ,而且也不知道怎么写什么格式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一样没有弹出窗口,然后新生成的 calview.cellmap文件内容是空的,求解决方法
...

是不是你PEX的设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PEX的设置不对?

这个没有设置错的 我看了很多教程 都差不多的 大神们没有碰到过吗?

网友:
我之前学习后方的时侯也是网上搜的教程,很多都没有提及到map文件要自己写,有些工艺是没有带map文件的,所以自己要写,有些是带的,直接加载进去就可以了,map文件,你可以上网上搜搜索一下,自己学者写写看,map文件对提取后方参数很重要

网友:
Thank you for your info

网友(2024-10-10):
请教哈这个问题楼主最好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