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tal振荡器pnoise仿真

楼主(2020-04-28):
求助各位,我在仿真xtal振荡器时,采用的是固定电流偏置,一个放大的NMOS管,g端和d端接反馈电阻,还有一个PMOS管为NMOS管提供偏置电流,NMOS的G端和D端外接晶体。我在cadence下用pss +pnoise的仿真方法,仿真得到的phase noise曲线不是单调的,会在某些频率点凸起,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谢谢大家了!

楼主:
再顶一次,实在是很困惑,希望大牛能帮我解惑,感谢!

楼主:
就是这样的,他phase noise不是单调下降的

楼主:
我用pss里面的hb engine,这种频率凸起的现象就没有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2020-11-12):
楼主你解决了吗

网友:
楼主可否教我下晶体振荡器的相噪仿真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