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打孔打歪怎么解决

楼主(2020-04-28):
如图所示,打M1,M2孔的时候打不到MI的正中间,请问大佬们这个改怎么设置

网友A:
可以按e,查看一下你的格点数值,按照你的工艺,选择合适的格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按e,查看一下你的格点数值,按照你的工艺,选择合适的格点

您好这是目前的设置,之前只改过X\Y Snap Spacing 这一项,还应该改什么呢?

网友A:
自己画个VIA1的通孔,然后调用。先画cont孔,然后Metal1、Metal2 。在cont孔的基础上用Edit里面的size 选择合适的距离建立Metal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画个VIA1的通孔,然后调用。先画cont孔,然后Metal1、Metal2 。在cont孔的基础上用Edit里面的size 选择 ...

非常感谢哈,我这就试一下

网友:
是不是按了快捷键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