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衬底的接法

楼主(2020-04-28):
这是一个P18管,设置了分离式三面的衬底,这个衬底应该接地。
请问现在的情况是已经接地了,还是需要我再手动接地呢?

网友A:
衬底接地就好了,但是你P管的nwell 不接高电位吗?

网友B:
这里只是自动生成了衬底,还是悬空的,并没接地,需要用金属连接到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衬底接地就好了,但是你P管的nwell 不接高电位吗?

接的,这两种是一个道理,就问一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只是自动生成了衬底,还是悬空的,并没接地,需要用金属连接到地。

非常感谢

网友C:
这种太浪费面积了吧,面积就是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太浪费面积了吧,面积就是钱啊

看需求,数字电路一般不这样做衬底,模拟电路如果要求隔离,对性能有要求,很多时候需要做guard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