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的$display能控制打印字符的颜色吗

楼主(2020-04-28):
如题,想把一些关键字符打印的更显眼,$display能做到吗?

网友A:
可以~。。。。%c[ 这些。。。

网友(2022-09-09):
Using following program bold characters can be displayed. Note that this program takes help of UNIX facilities. This may not work on PC based simulators.

module bold;

initial begin

$display ("Normal Text");
$display ("\033[1mBold Text");
$display ("\033[mSwitch back to Normal Text.....");
$display ("\033[7mInverse Text.");
$display ("\033[mSwitch back to Normal Text.....");

$display ("\033[1mBold Text \033[mfollowed by \033[7mInverse text \033[m");
end

endmodule

网友(2022-12-23):
引用 网友A:
可以~。。。。%c[ 这些。。。

有具体的示例吗?

网友B(2023-03-04):
display打印彩色字/背景
可在仿真中加入颜色显示case的情况,如:
红色:前景色31,背景色41:
$display("\033[31;41m Hello error!\033[0m");
绿色:前景色32,背景色42:
$display("\033[32;42m Hello pass!\033[0m");
黄色:前景色33,背景色43:
$display("\033[33;43m Hello warning!\033[0m");
涉及的颜色:

涉及的颜色

楼主(2023-07-18):
引用 网友B:
display打印彩色字/背景可在仿真中加入颜色显示case的情况,如:红色:前景色31,背景色41:$display("\033 ...

牛,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display打印彩色字/背景可在仿真中加入颜色显示case的情况,如:红色:前景色31,背景色41:$display("\033 ...

真的厉害

网友(2024-01-09):
引用 网友B:
display打印彩色字/背景可在仿真中加入颜色显示case的情况,如:红色:前景色31,背景色41:$display("\033 ...

厉害,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