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OS低压差线性稳压器赫何乐年书疑问【已解决】

楼主(2020-04-28):
如图所示,书上说单位增益补偿模块有两个极点,而且还分取值1,2,3,但是如果写出传输函数,传输函数为: H(s)=[A/(1+A)]*(1+sRoCL)/[1+sRzCz/(1+A)]
结果两个极点是确定的啊,一个约为A/RzCz,一个就是1/RoCL,不会存在取值1、2、3的情况啊,求大神解惑。

网友A:
传输函数里的A不对,应该是A(S),只有特定情况可以认为A=A(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输函数里的A不对,应该是A(S),只有特定情况可以认为A=A(S)

感谢回复,确实发现不能用A来计算传输函数,要用Gm来推导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