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NA仿真求解惑!

楼主(2020-04-28):
大家好,我最近的毕设在做低噪声放大器,有一个三阶交调点仿真的问题想请教各位前辈。我参考的资料cadence是老版的,我现在用的是IC617,我在仿真的页面没有找到pac,导致仿真的结果不对。求教怎么解决?

旧版

旧版

新版

新版

网友:
找个新版的用hb仿真

网友:
用 which spectre 命令找按照目录,里面有 rfworkshop ,完整的教程。

网友:
采用hb,hbac仿真,看看最新的rf worksh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