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ADE中混频器仿真环境的设置

楼主(2020-04-28):
请问,如果本振采用谐波输出的方式提供本振信号,在仿真混频器的时候,pss中Beat Frequency的是否应该与本振基波频率相等,比如本振的基波频率为75G,二次谐波输出150G的信号,在仿真混频器的pss中Beat frequency就应该填75G,而不是150G?

网友A:
本振是真实的加了LO信号嘛?不是的话我觉得直接填150G就好

网友B:
beat frequency一般填lo 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振是真实的加了LO信号嘛?不是的话我觉得直接填150G就好

个人拙见是如果将本振模块(代替port)结合混频器进行仿真的话,是利用本振的二次谐波输出与射频信号进行混频,所以在利用port模拟本振时,直接采用本振基波频率75G是不是更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beat frequency一般填lo 频率

是填lo的基波频率吗?还是填所需的本振谐波输出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