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shrc设置synopsys环境变量后找不到命令

楼主(2020-04-28):
如图,我使用cshrc设置synopsys环境变量,之后我输入verdi,提示我没有找到该命令,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我的环境变量是需要怎样修改呢?恳请各路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I installed "verdi" from your theme, everything started without any problems.
Are you sure you should use line number 13? I don’t have it (the manual says that you need to use only one, line 13 or line 14). Why do you need line number 33? What happens if you comment on it? Show title lic_file ...

楼主:
引用 网友A:
I installed "verdi" from your theme, everything started without any problems.
Are you sure you shoul ...

I commented out lines 13 and 33, which is the same phenomenon

license title:

楼主:
引用 楼主:
I commented out lines 13 and 33, which is the same phenomenon

license title:

The problem is solved by changing the case 'PATH' to the case 'path'

网友(点评):
It is good that my help was not need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