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代码看不懂

楼主(2020-04-29):
这段代码是怎么回事?谢谢大佬。
rand bit [7:0] dmac;是我复制过来方便看的。
要把dmac中的数据push到data_q中

网友A:
上网问这,竟然还有这种操作。。。。。。

网友B:
to network format, little endian to big endia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网问这,竟然还有这种操作。。。。。。

新手新手,还是太年轻,大神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 network format, little endian to big endian

Thanks for responsing, but what's the point of it? I can't understand.

网友:
将48 bits的dmac从低到高,按照1bytes的单元push到data.q中
类似于
data_q.push_back(dmac[7:0]);
data_q.push_back(dmac[15:8]);
data_q.push_back(dmac[23:16]);
data_q.push_back(dmac[31:24]);
data_q.push_back(dmac[39:32]);
data_q.push_back(dmac[47:40]);

网友:
>>是逻辑右移操作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