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stom WaveView 的保护手段还是 bug?

楼主(2020-04-29):
Custom WaveView 会在运行了约31次后出现显示 logo 后自动终止:每次退出 Custom WaveView 时,都会把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Synopsys\Custom WaveView ADV" 下 SX_CPHY_MASK 的值用其第一次退出 Custom WaveView 时的值叠加,这样导致 Custom WaveView 运行了约31次后出现显示 logo 后自动终止,不知这是 bug 还是破解保护机制。把 SX_CPHY_MASK 删除后 Custom WaveView 又可运行约31次

网友(2020-06-17):
想问下哪里下载custom waveview adv,因为2015版没办法在win10使用

网友(2020-11-11):
感谢,正在为这个事发愁

网友(2021-02-18):
能分享一下Custom WaveView吗?

网友:
有Custom WaveView的教程吗?

网友:
請教如何修改Custom WaveView ADV" 下 SX_CPHY_MASK數值 使其在到達31次之後可以再啟

請問這數值該怎麼更改呢?謝謝

网友(2021-10-18):
太强了,试了两三天终于找到对的解决方法了

网友A(2021-11-25):
删除了还是打不开,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B:
刚开始能用,后来就闪退,同样的问题,谁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开始能用,后来就闪退,同样的问题,谁有办法解决吗?

两个小时后,抱着试试的心态找到了破解之法。说来也惭愧,重新安装(安装时切换成"仅给自己使用" )就能运行了。好运!

网友B:
重新安装,更换成“仅自己有权限”即可成功使用了~~

网友(2022-12-05):
引用 网友B:
重新安装,更换成“仅自己有权限”即可成功使用了~~

请问是hspice重装还是waveview重装呢?

网友(2023-01-13):
太强了 怎么发现的这个注册表漏洞啊  意识超强啊  那么多注册表也不太好找是哪一条出问题啊

网友(2023-10-16):
搞了一下午,重装了好几次,删了就能用了,谢谢大佬了

网友(2024-04-24):
woc谢谢哥,打开wv白了好几次了,终于是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2025-03-11):
引用 网友A:
删除了还是打不开,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也是,删除了还是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