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乘法器的分时复用

楼主(2020-04-29):
.VerilogHDL设计实现64bit二进制整数乘法器,底层乘法器使用16*16\8*8\8*32\8*16小位宽乘法器来实现。
关于底层乘法器可以直接使用FPGA内部IP,但是对分时复用不太懂,所以来问问论坛里的大佬,怎么用两个16*16的乘法器通过分时复用实现64bit二进制整数乘法器啊,或者有没有这类的资料啊,网上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多谢了

网友:
应该可以把64位拆成4个16位数据,然后再分别相乘,用两个16x16的乘法器,8个clk应该可以计算完成,不知道说的对不对,请大神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