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频率响应曲线 有问题

楼主(2020-04-29):
图中 低频增益:44.1247dB
相位下降45°的频率为主极点频率wp=3.5964kHz  此处对应的增益为41.1176dB   与理论一致,也就是-3dB的位置(反过来说也行,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接下来遇到的问题。。)
继续看,0.1倍于主极点频率359.64Hz处,  相位下降了5.7°,与理论一致;
10倍于主极点频率35.964kHz处,相位下降了84.54°,也与理论值几乎一样;

问题来了,,从3.5964kHz 至35.964kH这10倍频的在过程中,,增益从41.1176dB下降到了24.0889dB,,下降了17.0287dB,,并不符合20dB/dec 的理论关系。这是为什么??我猜测一种可能,会不是中间有个零点 极点对,导致下降值变小,,但是现在的实际相频曲线是完美符合单极点理论频率曲线,感觉与我的猜测矛盾????所以我现在就懵逼了,,求大家帮我看看,,解释解释,,谢谢了。

网友A:
你加上那个-3db不就是-20db的速度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加上那个-3db不就是-20db的速度了吗?

为什么要加那3dB??我现在就是10倍频的下降过程啊,,只要在单极点的曲线中,不应该任何地方只要有10倍的频率变化就有-20dB的增益变化吗??你可以详细解释说一下为啥要加3dB吗,谢谢 .

网友:
因为-20db这个斜率只是对后面下降过程的一种直线的近似,如果按照这个直线,你的极点处的增益不会有下降的,但是实际经过极点的这种变化是有个曲线化的过程,所以出现了-3db,单纯仿真一阶RC低通滤波的波特图,也会是你这个结果的,接着看下一个10倍频就会是-20db了,因为这里没有曲线的变化了。

网友A:
如果根据s函数进行计算,你也会发现,只有当频率远超过极点频率的时候,增益才近似下降-20db/decade这个斜率的

网友B:
极点实际已经降了3d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根据s函数进行计算,你也会发现,只有当频率远超过极点频率的时候,增益才近似下降-20db/decade这个斜 ...

有公式显示不出来,,所以我就截屏了,,贴的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公式显示不出来,,所以我就截屏了,,贴的图片

我也是刚刚计算出来的,哈

网友C:
从你的仿真结果看,你的次级点后边有零点,而且很近,相位曲线在90度徘徊成那样了,还纠结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你的仿真结果看,你的次级点后边有零点,而且很近,相位曲线在90度徘徊成那样了,还纠结啥呢? ...

这跟我后面有啥关系吗?没明白,我现在看的是单极点作用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极点实际已经降了3db了

是的,之前没算过,谢谢

网友D:
看曲线,单位增益带宽之内不止一个极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曲线,单位增益带宽之内不止一个极点。

是的,但是那和这段没关系,我图上标注的过程只有一个极点,我纠结的是这段的过程

网友E:
我觉得是零点造成的,还有你这应该不是单极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是零点造成的,还有你这应该不是单极点吧

不要关注后面的 ,,,就我标注的这顿不是单极点吗??你觉得哪里还有零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要关注后面的 ,,,就我标注的这顿不是单极点吗??你觉得哪里还有零点?
...

你确定里面没有零极点对?当然我也不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确定里面没有零极点对?当然我也不确定

这就是一个单极点的系统。
就拿传递函数验证就行了,H(s)=A/(1+s/wc),wc是极点。
s=wc,H(s)=A/sqrt(2),也就是3db下降。
s=10wc, H(s)=A/sqrt(101)~A/10,下降20dB。
两者正好差17dB。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跟我后面有啥关系吗?没明白,我现在看的是单极点作用的过程,

他在解释你对于零点在哪的猜测,从相频特性看中间没零点,零点在后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