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乘法器的时分复用

楼主(2020-04-29):
verilog hdl设计实现64bit二进制整数乘法器,底层乘法器使用16*16\8*8\8*32\8*16小位宽乘法器来实现。
关于底层乘法器可以直接使用FPGA内部IP,但是对分时复用不太懂,所以来问问论坛里的大佬,怎么用两个16*16的乘法器通过分时复用实现64bit二进制整数乘法器啊,或者有没有这类的资料啊,网上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多谢了

网友A:
你都说了用FPGA,直接上FPGA内部DSP资源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说了用FPGA,直接上FPGA内部DSP资源不香吗

老师的意思是调用内部的乘法器通过分时复用实现64bit的乘法器

网友:
无符号数的话就是拆位,相乘,相加,移位,一个状态机
有符号数的话需要拓展符号位,然后也是拆位,相乘,相加,移位,状态机实现

网友:
如果乘法器的延时固定直接根据延时来分时做乘法,结果锁存,算完再相加就行了;延时不固定应该有输出有效之类的控制信号利用状态机来控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的意思是调用内部的乘法器通过分时复用实现64bit的乘法器

那你这个是迭代计算而不是pipeline了,优点是节省面积,缺点是效率低,需要好几个周期才能计算出一个结果。
可以用在资源吃紧而对速度要求不高的场合

网友:
不会也是西电蔡觉平留的作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