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基础的问题,请求解答!

楼主(2020-04-29):
这个原理图中红色部分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解决输入共模的问题,输入共模偏低,通过源随器将输入共模抬高VGS

网友:
红色部分应该是一个源极跟随器

网友:
作用应该是电平转移

网友:
电平移位

网友A:
源极跟随 作用电平转移 但是为什么这里不直接用p型的差分对管呢,这样不就可以不用加这个跟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源极跟随 作用电平转移 但是为什么这里不直接用p型的差分对管呢,这样不就可以不用加这个跟随了吗 ...

有速度方面的要求或者后级结构匹配性要求,原因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源极跟随 作用电平转移 但是为什么这里不直接用p型的差分对管呢,这样不就可以不用加这个跟随了吗 ...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如果用pMOS差分对,正常工作下差分对两端电压有差距(比如作开环比较器使用),经常工作在这种工作状态下,会使得差分对的PMOS物理特性不一致(比如VTH不一样),高温工作状态下影响更严重,,,最后的结果就是差分对失效,,,这就是传说 的NBTI效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如果用pMOS差分对,正常工作下差分对两端电压有差距(比如作开环比较器使用),经常 ...

嗯,感谢大佬解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如果用pMOS差分对,正常工作下差分对两端电压有差距(比如作开环比较器使用),经常 ...

6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