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电流比前仿大是为什么?

楼主(2020-04-30):
pex已经重复好多遍了,后仿的电流还是比前仿大,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Clock tree, Reset tree ??

网友(2020-06-23):
后仿电流大不应该是正常现象吗?个人觉得是个正常现象
比如内部有时钟,那后仿的时钟频率会变化,一般后仿会比前仿频率慢,平均功耗可能就会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