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如何按照netlist命名提取pex网表

楼主(2020-04-30):
我使用Innovus软件生成了版图和.v文件,之后.v文件通过v2lvs转成了.cdl文件。在virtuoso里面验证了lvs

想用Calibre下的run pex提取寄生参数网表,希望能够提取的网表结构按照cdl文件中的层次结构和命名规则提取,但是默认提取出来的没有层次结构,即使添加了hcell并且在output下面选择Hierarchical或者gate level,生成的也没有层次结构。

请问如何才能按照cdl网表中的层次结构生成pex网表?

感谢了!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在pex界面output设置时选择netlist from schematic ,不要选择from layout,这样它就会根据cdl网表命名方式来命名.dist网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在pex界面output设置时选择netlist from schematic ,不要选择from layout,这样它就会根据cdl网 ...

嗯,我在output设置里选择了name from netlist,之后我看生成的网表里的命名和netlist里的命名有一定关系,但是层次被flatten了。虽然也可以识别出特定端口,但不知道能不能使生成的网表不被flatten?

网友(2023-12-13):
您好,我目前层次化提取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hcell那些能够识别,提出来的网表也变小了,我也想在netlist里面看到层次化,但是实验了几次还是不行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