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应用亚阈值区MOS管的电流电压公式做温度补偿基准源?

楼主(2020-04-30):
采用亚阈值区MOS管的电压与电流之间的指数比例的关系来做正温度系数电压补偿VGS的负温度系数实现零温度系数的电压,蒙卡仿真的离散型很大,而且process贡献度都在80%以上,工艺依赖性太大。请问一下采用亚阈值区工作的MOS需要需要满足vgs与vth的差大于100mV之外,还需要满足其他的条件吗?怎么样能保证MOS管的电压电流稳定的满足指数关系呢?这个是不是不同工艺也差很多啊?有没有做过的大神指点一下,或者有这方面的资料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
亚阈值型基准的特点是功耗低,电压低,面积小,缺点是电压值随工艺变化大。需要trimming。温度补偿就是要找正温系数参数和负温系数参数组合,设计前可扫描各元件温度参数。
文献需要自己查资料,如果刚开始接触,可以从书本 、review、 博硕士论文、高引论文查阅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