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28nm 及以下hold time 太难修了

楼主(2020-04-30):
fab 要求的条件是 clock 0.9 derate, 几十万个DFF tree,怎么也 1 ns 以上,加上25 ps margain
直联几乎全部hold time问题。

我们直联又多,大家是怎么做的?
这个derate 多少安全?

网友A:
hold time violation一般不就是插buffer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hold time violation一般不就是插buffer吗

这得加很多面积,有点不够。

网友:
PR上想想办法,根据数据流结构将def优化一下 把时钟结构仔细梳理一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clock 的tree 做不平,打回去重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得加很多面积,有点不够。

可能需要你打散结构再重新PR了

网友:
肯定是能做下来的,首先是看能不能合理划分模块,这样模块内部的regisiter就不用和顶层的做skew平衡了,从而减小时钟树综合的难度,再就是做好时钟树了。hold的derate设置到12%的也做过,你这个只有10%。

网友B:
多从cts入手分析,tree一定要做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从cts入手分析,tree一定要做平。

clock tree 做平的意思是skew更小吗?我们这都是野路子,没人说过做平的话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lock tree 做平的意思是skew更小吗?我们这都是野路子,没人说过做平的话题。
...

就是时钟长度差不多,然后时钟做平的条件下hold还是很难修,大部分是要加面积了,你修hold前看看利用率是多少先进工艺的利用率都不能太高

网友E:
是不是tree没做平呀,可以报一下skew大概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tree没做平呀,可以报一下skew大概多少?

我们尽量做平了,
芯片有点大,50-60万个DFF。分成了7-8个模块。

库:hold 10-20ps 要求, Faster corner CK-_Q 是 60-70ps (直联),slow corner 140左右
一个模块是5万个DFF,时钟树怎么都得10级,这是1ns左右,fastercorner 也400-500ps,
只要直连的DFF 的时钟分叉稍微早点,就是30-50ps的 OCV,加上30ps skew, 再加fab 要求 50ps 的 uncertainty。
肯定不够。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们尽量做平了,
芯片有点大,50-60万个DFF。分成了7-8个模块。

换成H型时钟树看看,面积会小一点,功耗也会小,hold也会好修点,顺便把uncertainty加大

网友:
你这个density修爆掉了?是不是前期利用率太高了

楼主:
噩梦啊。最后还是得增大面积。重新做top,加班2周。

网友(2021-06-03):
引用 网友F:
换成H型时钟树看看,面积会小一点,功耗也会小,hold也会好修点,顺便把uncertainty加大
...

请问,Htree的缺点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时钟长度差不多,然后时钟做平的条件下hold还是很难修,大部分是要加面积了,你修hold前看看利用率是 ...

请问,为什么一般先进工艺的利用率都做的不太高?有什么原因吗?

网友(2021-08-19):
引用 楼主:
噩梦啊。最后还是得增大面积。重新做top,加班2周。

请问该28nm项目pr后,顶层和子模块的std利用率各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