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拉扎维书上P248看到的一个问题,有点疑惑

楼主(2020-04-30):
书上说的是Vin>Vb1-Vgs3+|Vthp|,我算的是Vin>Vb1-Vgs3-|Vthp|,这是为何?

楼主:
图片反了,再放一张

网友:
确实,也感觉不对,vb3-vgs3=vs3 ,我假定vs3=1V,|vthp|=0..7V,算出来vin只要大于0.3v就可以了,那么vin只要大于等于vb3-vgs3-|vthp|就可以了。

网友:
的确是写错了

网友:
书本错误,,第二版英文版纠正了,,,不知道是不是中文译错了,,推荐最好看原版,,中文版还有其他错误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