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找到VCS 的帮助文档?

楼主(2020-04-30):
如题,请问怎么找到找到VCS 的帮助文档?之前用irun,有cdns.help。现在用vcs,我在vcs安装目录下搜文件,找不到什么userguide或者tutorial的文档

网友:
vcs自2016版本后就开始没有自带userguide文件了。目前只能看2015版本自带的userguide文件,或者去synopsis官网下载,不过需要注册会员才行。

网友:
可以进去VCS的安装目录下的doc和etc文件夹下看看。。
不过后面版本的VCS帮助都是直接案例代码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