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RedHat rhel 6.7 firefox 启动不了。报错: /usr/lib64/libxul.so: undefined symbol: PL_SizeOfArenaPoolExcludingPool

楼主(2020-04-30):
最近要使用Redhat rhel 6.7上的EDA虚拟机镜像,突然发现firefox启动不了。报错: /usr/lib64/libxul.so:  undefined symbol: PL_SizeOfArenaPoolExcludingPool
搜了一些资料,完美解决,不需要重新安装firefox。

解决方法:
将/usr/lib64和/lib64加入LD_LIBRARY_PATH搜索路径中。
vi .bashrc 加入
export LD_LIBRARY_PATH=/usr/lib64:/lib64LD_LIBRARY_PATH

网友A:
太神奇了,我刚刚在我的虚拟机上启动firefox,遇到打不开的问题,在eetop上就找到解决方法。

网友B(2021-01-02):
引用 网友A:
太神奇了,我刚刚在我的虚拟机上启动firefox,遇到打不开的问题,在eetop上就找到解决方法。 ...

小白一枚,请问这个具体操作是啥样呢

楼主(2021-03-19):
引用 网友B:
小白一枚,请问这个具体操作是啥样呢

vi .bashrc 加入
export LD_LIBRARY_PATH=/usr/lib64:/lib64LD_LIBRARY_PATH

楼主:
是英语字符:$

楼主:
vi .bashrc 加入

  1. export LD_LIBRARY_PATH=/usr/lib64:/lib64:$LD_LIBRARY_PATH

网友C(2022-02-17):
我的提示XPCOMGlueLoad error for file /home/EDA/tools/Synopsys2018/vcs-mx/O-2018.09-SP2/linux64/bin/firefox/libxul.so:
/usr/lib64/libpangoft2-1.0.so.0: undefined symbol: FcWeightFromOpenTypeDouble
Couldn't load XPCOM.加了上面的没用呀

网友(2022-06-15):
引用 网友C:
我的提示XPCOMGlueLoad error for file /home/EDA/tools/Synopsys2018/vcs-mx/O-2018.09-SP2/linux64/bin/f ...

解决了没,怎么处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提示XPCOMGlueLoad error for file /home/EDA/tools/Synopsys2018/vcs-mx/O-2018.09-SP2/linux64/bin/f ...

同样问题,偶然解决了,用which firefox查看发现VCS自己安装了一个firefox,然后添加到PATH的时候优先级比/bin/firefox高,但是VCS自己安装的启动会失败,我的做法是将这个VCS内部的firefox执行文件删除或者改名,这样虽然大概率VCS调用不了firefox但最起码系统自带的firefox能启动了。

网友(2024-11-14):
这种奇奇怪怪的问题还得是eetop,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