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stract的map怎么填写

楼主(2020-05-01):
请教各位,在提lef的时候,这个Map Text layers to pin应该怎么  填写? 所有的label都是在 MnTXT metal1 或者 MnTXT metal2上的。 我试着写过((MnTXT metal1) metal1) 但是会报错,我如果写(MnTXT M2)(MnTXT M1)就不会出错,但是run的结果会提示警告。 说我的输入输出没有被正确识别。

网友:
在import阶段读入head.lef gds map.file verilog 这里的填的对应关系和你的map.file里的定义一致就好了,其次要注意text有没有(也就是label),verilog里逻辑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