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原理图编辑进入下一层后就卡死强制

楼主(2020-05-01):
在自己的虚拟机上用cadence编辑电路时,在同一个层次编辑时没有问题,如果按“E”或者"Ctrl+E“切换层次时,容易卡死,报错!不知道什么原因,求大佬帮忙解决!
这是报错的report中的warning和error:
cmd:782:schSingleSelectPt()
cmd:783:4.875:-0.875
cmd:785:schHiDescendRead()
cmd:787:hiFormDone(schDescendForm)
warning:140:*WARNING* (DEBASE-102079): A SKILL error occurred in function trFDKPostInstallTrigger
warning:779:*WARNING* (DEBASE-102079): A SKILL error occurred in function trFDKPostInstallTrigger
warning:809:*WARNING* Process was terminated with SIGSEGV signal
error:139:*Error* defstruct: master/instance mismatch - hiMenuItem
error:303:*Error* putprop: first arg must be either symbol, list, defstruct or user type - nil
error:778:*Error* defstruct: master/instance mismatch - hiMenuItem
signal_by:system
skill:<<< Stack Trace >>>
另外,在其他工艺下没有出现过问题。

网友:
应该是某个PDK定义的schematic trigger函数坍塌了。要在代码中看一下是完全去掉这个定义好,还是修复一下就可以了。在贴出代码前是无法进一步诊断的了。

楼主:
您好,这个PDK 定义的schematic trigger 函数是在哪个文件里?
见图片附件!

网友A:
进入库所在的路径 umc90nm 下看一下是不是有SKILL代码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库所在的路径 umc90nm 下看一下是不是有SKILL代码文件。

所有的文件在这里了,另外还有个信息,这个库是由CBD转的OA,我用原来的库试过,没有问题。

网友A:
可以看一下LoadProcess.il和libInit.il这两个文件,里面应该有关于schematic menu trigger的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一下LoadProcess.il和libInit.il这两个文件,里面应该有关于schematic menu trigger的调用。 ...

我看了这两个文件,没有找到这个函数,倒是有了新的发现。如果没有techfile.cds这个文件,就不会强制退出,但是器件的W,L编辑不了,finger倒是可以;如果添加上这个文件,器件参数可以编辑,但是会强制退出。我对比了一下,这个库从CDB2OA的过程中就没有了,反复转了几次,都会缺失这个文件,又打不开...

网友(2020-08-16):
hi, 你好,我最近也刚好遇到一样的问题。
看完了amodaman大神的建议,我尝试了在基本库的路径下(我的是UMC_18_CMOS),你的应该是umn90nm,打开libInit.il文件,找到"unless( PasLoacLibContext(...)...); Callbcak retrigger unit."这句,在前面加上 " ;; "注释掉,然后问题就解决了。
祝你也成功;

网友:
CDB2OA转换不会管 skill目录的,看下CDB的database里是否有skill目录.
PDK最好还是找Foundry要相应工艺的OA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