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锁相环PLL传递函数频率响应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0-05-01):
关于锁相环传递函数中的s这个变量的问题:在图片上也标出来了。在相位传递函数中的s变量书上写的是相位的正弦变化,这个理解起来是没什么问题,因为是相位传递函数。但是在传递函数中环路滤波器的H(s)中的这个s变量按我的理解应该是输入信号中sin(wt)中的w这个值吧,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了,还望大佬们能够耐心解答。(第一次发帖哈哈)

网友A(2020-07-30):
个人理解:第一个问题你的看法是对的
第二个问题,我认为LPF的s仍旧表示相位调制的频率而不是信号频率。和你所说的一样,因为是“ 相位 传递函数”,所以是针对相位调制频率而言的。
我也是个小白,互相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第一个问题你的看法是对的
第二个问题,我认为LPF的s仍旧表示相位调制的频率而不是信号频率。和 ...

经过这段时间的学习,滤波器里面的s确实也是相位调制的频率,已经和参考频率没什么关系了

网友(2021-03-09):
请问截图是哪本书里面的?

网友(2023-08-18):
应该是调相吧

网友(2025-01-01):
你好,想请教一下截图是哪本书?谢谢